问个仿真问题?

楼主(2008-05-21):
假设一个cpu编好了,要验证,用什么方法可以直接写指令而不是机器码

网友:
如果CPU是参照已有的设计,你可以用它提供的汇编器将指令转化为二进制码;如果是你重新定义的指令,就需要你自己编写一个“汇编器”了。

楼主:
那么汇编器怎么编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