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拉扎维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书本上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第58页倒数第二段有句话“例如,如果Vin有1.5v变化到2v,ID会增大一倍”,请问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He said that if Vin change form 1.5v to 2V,Id may increase by a factor of 2>>>>
請看清楚點...重點是他要強調的觀念吧.....
thanks!!

楼主:
嗯~他想要得出的结论是输入输出的非线性,然后给出了解决的办法。
  我还是想知道,这句话该如何来解释?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公式计算得出的ID?

网友:
大概的说法

网友(2008-08-27):
作者只是举个例子,只是如果啊,If ....

想要说明的问题是,Id double的话,VDSAT要增加sqrt(2)倍,这对于源跟随器来说是非线性,(Vout没有exactly follow Vin)

网友:
出学 不太清楚

网友(2011-09-23):
呵呵,还是看英文版比较好

网友(2012-10-24):
这些都是比较粗糙的计算模型.只是可能性,而非一定是增大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