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的SOF

楼主(2008-05-21):
我现在正在验证一个USB2.0控制器的IP,支持高速高带宽。验证方法为PHY板+FPGA板,FPGA里放置我的IP。现在枚举过程都能正常完成。但在同步传输的时候,发现PHY发出的SOF不是周期性的125us。而是间歇性的。测试发现:在大约250ms内,有36ms的时间,SOF是每隔125us就有一个,但大部分时间,是没有SOF的。我的主机就只接了我的这一个USB设备,而且主机驱动程序是在不停地请求数据的。根据我对USB协议的理解,在同步传输的时候,SOF应该是125us周期性的(当然会有小的偏差),但绝对不会出现间歇性的。那么问题会出现在哪呢? 我个人分析如下: 1、对协议理解错误?向大家求证下,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2、PHY丢SOF包?如果这样,枚举为什么又能很好地完成,枚举过程也是有SOF的。 3、主机请求数据后,数据有错误,然后停止请求,导致没有SOF?但协议规定,同步传输时,主机不会 对数据的对错进行判断与重新请求,而是连续不断地请求新的数据。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呢?请大家给个答案吧。

网友:
Studying, please give more information.

网友(2008-06-26):
你的FPga +phy做 主机还是设备啊
没听明白啊
是你发的时候丢失sof包 还是接受的时候丢失sof
还有SOF同步问题

网友(2013-12-09):
请问PHY是用的哪科芯片?

网友(2014-03-14):
看样子是usb device吧

网友(2018-10-08):
整好了没,能把USB协议给我一份不,最好是中文的

网友(2018-12-29):
学习中,猜测是枚举不成功然后“断开”,导致停止发SOF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