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GC(自动增益控制)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就是如何使VGA的输出稳定在一个固定值,我做的AGC是模拟环路,即采用VGA+检波器+直流放大器+低通滤波器的设计,AGC的目的是使输出固定在某个幅度(大的动态输入范围)。比如说30mV,30mV的检波输出是一定的,由此产生的控制电压Vc也就是一个确定值,这个确定值Vc只能使VGA产生固定的增益。这样如果输入的信号改变,经过自动调节,输出是不会固定在15mV的。     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没有解决,因此在这里寻求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最近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可惜资料太少了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器接在最后, 可以用个简单的OPAMP.  用它比较检波输出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别. 用比较器的输出来控制Vc. 这样就构成一个环路. 有点类似于锁相环. 你要分析环路的稳定性等参数.

网友:
(用检波器的输出-期望的输出),误差积分,再负反馈.

楼主:
谢谢哈 我来试试
另外问一下,必须要用误差积分吗 我看到有的文献上是用低通滤波器的

楼主:
对了 和检波器没有什么关系吧 许多文献用的是对数检波器,而我现在用的是包络检波

网友(2008-10-15):
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痛苦中

网友(2008-11-17):
等待探讨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检波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2009-06-03):
各位好 我现在也在做AGC,VGA部分已经完成,但通过输出电压产生控制电压的部分不是很明了
可能提供一些相关的论文给以知道

网友:
VGA一般会设计成多级,会有两种形式:DC couple and AC couple,DC couple需要注意DC offset,否则后面的检波会不准确
检波如果用包络检波的,用GM-C低通滤波器吧,做过的,能用

网友(2010-03-17):
自动增益控制理论与实践!!!!!!!!!!1

网友:
,看看 自动增益控制理论与实践

网友:
看看 自动增益控制理论与实践

网友:
,看看 自动增益控制理论与实践,论坛里有

网友:
mos运算放大器原理设计应用(李联著)

网友:
终于下 好了啊

网友:
控制系统的知识

网友(2010-11-13):
这书是你发的?

网友(2011-08-19):
谁有的话 传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2014-03-26):
等待高手

网友(2014-05-15):
哎,我做的是数字环路

网友(2014-07-15):
请问有这方面教材吗?

网友(2014-08-20):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打算做数字的环路,可惜还处于一头雾水当中

网友(2016-01-13):
期待大神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