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8-05-21):
请教各位,我们一般设计运放时希望电路中的第二个主级点尽可能远,最好大于GBW,请教下一个感到困惑的问题,如果电路有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且零点大于两个极点,从理论上分析,电路在达0dB增益时,相位裕度可能会很大,但是在第二个极点到零点之间会有段区间的相位很低,可能接近170度,但此时的增益还是很大,请问这样的运算放大器稳定吗?

网友:
? 只需要看GB出的phase margin吧? 在GB出10 degree?不够吧?

网友:
看错了. phase好像上翘了.明白意思了. phase margin以gain>0dB, 最小margin为准.当然不够.

网友:
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就稳定性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对于第二极点和零点相隔很近的情况下,不仅要考虑相位裕度,同时也要考虑幅度裕度

网友(2010-05-13):
个人认为,理论上是够了的。
但是你能保证实际IC的零点和第二个极点位置与你仿真的一样吗?所以建议还是留出足够的阈度。

网友:
请教各位,我们一般设计运放时希望电路中的第二个主级点尽可能远,最好大于GBW,请教下一个感到困惑的问题,如果电路有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且零点大于两个极点,从理论上分析,电路在达0dB增益时,相位裕度可能会很 ...
引用 楼主:

不稳定。。。。。

网友:
看错了. phase好像上翘了.明白意思了. phase margin以gain>0dB, 最小margin为准.当然不够.
引用 网友A:

嗯,有道理。。。。。

网友(2012-05-14):
一个千古话题啊~~~结论是稳定的~~

网友:
我觉得是稳定的,不过170度有点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理论上说,当增益大于0dB时,若附加相移始终小于180,则运放是稳定的。但若根据你的情况,实际上由于process variation,可能会导致震荡的产生。 另外依据你的描述,那么这时就产生了doublet,而且若附加相移能达到170的话,可想而知,这将使你的运放的建立时间变得非常非常的长,何必呢?

网友:
感觉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无论你有多少个极点,在运放增益还大于1的频率处相位绝对不能到达180,否则就振荡。你这个系统现在存在一个正零点,正零点相当于一个极点,做一这是相当于一个三级系统了,再看你的相位裕度显然不够,现在你需要用电阻或者mos调零点,把它像极点一样调远。调零方法见senssan的那本荟萃,论坛里都有。

网友:
sendan那本精粹,我写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碉堡了。。。sendan是谁?

网友:
回复 网友B:

   btw,你这个回答不对,若是正零点的话,是不可能出现UGF内,附加相移只有170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啊?求高手指教,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零点相当于极点,从相频角度来说,是对的。但依据LZ的描述,他在UGF内,只有170度的相移。假设正零点与第二极点靠的比较近,由于正零点,其作用是幅频是向上20dB/dec,而对相频是向下。那么正零点和极点会在幅频上抵消掉,增益还是按照20dB/dec下降,但对于相频,相当于同时两个极点的作用,相频会急剧下降。所以在UGF内,相移是不可能只有170的。按照LZ的描述,这个零点只有可能是负零点。负零点和负极点会在幅频和相频上完全抵消掉。这就是为什么要在补偿电容上要串联电阻的原因。就是将Miller effect的正零点移到负零点,这样与第二极点抵消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设正零点与第二极点靠的比较近,是从实频率上说,在S域上当然隔的比较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啥都这么多年了有你这种想法的还有大把人在。现在看来bode似乎成了罪人。话说bode plot用来判断稳定性的前提条件不是应该应用bode图之前学的吗。还有什么叫稳定性,是small overshoot   还是less ringing.或许你只在乎其中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你觉得这个系统是稳定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见12楼

网友(2012-12-27):
版主是高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教版主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当出现零极点对的时候,建立时间会变长呢(按你所说,当相移为170度时,建立时间会更长)……我在sansen的书里看到过类似的结论,但是还不是很清楚“相位裕度对建立时间的影响”,还请版主提供一些资料或者参考文献~谢谢

12#
从理论上说,当增益大于0dB时,若附加相移始终小于180,则运放是稳定的。但若根据你的情况,实际上由于process variation,可能会导致震荡的产生。 另外依据你的描述,那么这时就产生了doublet,而且若附加相移能达到170的话,可想而知,这将使你的运放的建立时间变得非常非常的长,何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 time of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网友:
还是版主给力啊,好好学习 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版主了,我先看下文献,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
版主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