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WB的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2008-05-22):
请教各位,我由模拟IC设计刚刚转到RF IC设计,第一个设计内容就是和UWB相关。我在网上看了各种各样的关于UWB的资料,但我始终不明白UWB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据我了解,UWB是共享现已使用的其他频带,由于UWB的信号能量谱密度很低,对于其他信道应用来说,属于正常的噪声级别,也就是说不会对其他的应用造成影响。但是反过来,其他应用的信号(和UWB同频段)不会对UWB造成影响吗?UWB是如何检测到属于自己的有用信号,而去除其他应用的无用信号呢,况且这些无用信号的能量谱密度比UWB的还要强?敬请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没有数字通信方面的知识,解释起来比较麻烦。简单的说UWB使用的是OFDM调制(也有采用其他调制方式的UWB,因为现在还没有统一标准),他的相邻频段可以互相重叠,但是因为频率正交的,所以就算叠加没有影响。至于说UWB为什么能够从强干扰信号中解调出相对很弱的有用信号,这是利用了扩频调制的原理。我上传了几个文件,有兴趣可以看看,主要就是介绍扩频和OFDM的。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11668&extra=page%3D1&frombbs=1

楼主:
Thanks a lot for your orientation advice.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
我把扩频通信的内容看了一遍,大体上的原理我已经明白了,尽管还有很多的细节内容需要慢慢消化。我在以下这个资料里(见链接)得知:UWB通信既不是传统的窄带通信,也不同于扩频通信。 我对UWB的通信机制还不是很了解,如若哪位对扩频通信和UWB通信的关系比较了解,还请不吝赐教。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12446&extra=&frombbs=1

网友:
UWB detection is somewhat similar to CDMA. For CDMA, the baseband siganl is narrow-band and it depends on the higher frequency chips to spread the narrow-band signal. For UWB, the baseband signal itself is already wide-band. But the detection is still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the energy of multiple pulses to improve SNR.

For high data rate UWB, OFDM is often used. The interference from other bands still could be a problem and that is why the 5GHz band is avoided.

网友(2016-02-20):
诚意寻求UWB 超宽带测距方案,要求:有成熟的方案,只要求点到多点测距
开发费用:面议
地点:深圳,其他地方亦可
有意向,发邮件到  94791249@qq.com,谢谢。

网友(2020-07-27):
有没有做UWB方向的 射频经理/高级射频工程师 base上海张江,给股权,联系我一下:1958477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