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AC大侠请看过来,请教10bit DAC for TV application

楼主(2008-05-22):
正在做DAC请教各位大侠几个问题,我们想做个10 bit current steering的DAC,看有些芯片的运用中在输出负载电容旁并联一个5-10p的小电容,请问这个是表示寄生的电容还是专门用来滤波用的,有款SMIC的芯片负载是75欧和10p算下来频率是212nMHz,他的clock是200MHz。我看有的应用中输出负载电阻上拉,有的下拉,请问有什么区别吗?下拉的要用PMOS做电流源,PMOS可以减小衬底噪声,他的Gm比较小,Vg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在电流和寄生电容一定的情况下,他的电阻要小点,SFDR可能会差点。但是感觉用N管时deglitch电路应该好做点。请问下哪个好点,还是应该由应用来决定。
      我们做10bit的DAC电流源需不需要一些特殊的处理比如calibration,看有些说只需要做好版图就行了,不知哪位大侠做过,感觉怎么样。看很多文献上10bit的划分都是4-6结构的,请问下这个是不是绝对的,根据原理只要INL和DNL都满足要求就可以了,他们都与电流偏差有关,电流偏差又由管子的面积决定,4-6划分有什么好处吗?请问谁知道SIMC工艺0.18和0.13中的Aβ和AVT参数啊。
      最后再问下谁知道10bit current steering的DAC还有那些片子,我找了半天只找到两家,SIMC的S013DAC10B-200和TI的DAC2900。
      刚开始做,问题有点多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2009-06-05):
segmentation主要是為了減少glitch

网友(2009-09-07):
从面积,INL考虑,4-6比较好

网友:
用r2r架構就可以辦到10 bits
不需要做calibration....

网友(2009-11-08):
十位的话,其实5+5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