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问题 紧急询问 火急

楼主(2008-05-22):
在用HSPICE 仿真是 为什么只能仿.lib的模型库  不能仿.l的模型库  请高手帮帮忙解决以下  我急用!!!!谢谢

网友:
差别不在是.lib还是.l,在文件的内容。
只要内容正确,叫什么扩展名是无所谓的。
贴出错误信息吧。
自己也可以先看一下文件格式,是否在UNIX/Linux系统中使用了DOS/Windows格式的文件?

楼主(2008-06-25):
谢谢 是库文件的问题  解决

网友:
檔名是什麼都沒關係吧~~

檔名是什麼都沒關係吧~~
重要的是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