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的不收敛问题

楼主(2008-05-22):
请教大家如何解决用pspice仿真带负阻器件的电路出现的不收敛问题
就是用一个RTD串联一个电阻...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是振荡电路的话,你试着给电路赋初值。否则的话,Pease,R.A 的模拟电路故障诊断后面有一个附录,说了一下不收敛问题,不知道是否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ic 或 .nodeset, hspice的文件裡有寫u 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