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中多晶硅和金属布线的时候是否可以交叉?

楼主(2008-05-22):
在一些复杂的版图设计当中,金属布线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或许可以采用多晶硅布线,尤其对于一些弱电流路径例如MOS管的栅极.有一点我不明白,在一个金属层上金属和多晶硅布线时可以交叉,难到不怕短路吗?
呵呵,对IC工艺了结的有限,问了这样的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2009-08-13):
有contact才会短路, 不同层的, 你应该学习下工艺

网友:
所在的层都不一样

poly层在M1的下面,两个楼上楼下,怎么会短路啊

网友:
多看看工艺方面的资料,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
From bottom to top...
N/P Substrate->Active region-> N+/P+ ->Gate Oxide->Poly Gate->Contact->Metal 1 -> Via 1 ->.....
Metal 1 and poly gate is not the same layer.

网友:
Yes, it is process technology question.

网友:
楼上楼下,可以交叉
面对面,不能交啊,
否则会有麻烦的

网友(2010-10-16):
Your knowledge on process is not enough.
Please study some good VLSI book as soon as possible.

网友:
一个金属层上只是布一层金属线,二多晶硅不属于这一层,所以两者分别在两层,除非用contact否则不相连,也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
metal下有隔离,除非打孔,不会短路的

网友(2010-11-15):
长长知识,虽然不会短路,但是会有不良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