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处理器实现的问题

楼主(2008-05-22):
一些小白的问题:

45nm工艺一个典型的非门的延时大概是多少?

处理器的频率怎么做到2-3G的?

.18工艺能做个几百兆就很不错了吧?

网友:
1  .35的大概是150ps    45nm我估计大约为20ps  。
2.  根据上面做到GHZ也不是很难想象的,再说对于延时较长的数据路径也是全定制做的!
3.   AMD Duron 1.1GHz,INTEL Celeron 1/1.1GHz都是0.18工艺,主频照样上GHZ

楼主:
谢谢  还有具体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