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文体求助

楼主(2008-05-22):
dc综合的网表有assign语句,这么把它去除啊
dc提示:Information: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run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on your design before saving files to disk.  (UCN-2)
Warning: Verilog 'assign' or 'tran' statements are written out. (VO-4)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是因为design里面含有feedthrough path或有悬空的端口等造成的。
加个变量就好了,如果还不行,修改你的name rule规定。

楼主:
我设了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feedthroughs -outputs -buffer_constants
还是有assign
请问name rule 怎么改啊
谢谢了

网友:
change_names -rule verilog -h
但是MS这个assign没啥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