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61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05-22):
我是在ubuntu7.10下面安装的IC610,出现一下问题。

root@liliang:~# /home/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20:33:23 (lmgrd) -----------------------------------------------
20:33:23 (lmgrd)   Please Note:
20:33:23 (lmgrd)
20:33:23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20:33:23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20:33:23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20:33:23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20:33:23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20:33:23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20:33:23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20:33:23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20:33:23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20:33:23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20:33:23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20:33:23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20:33:23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20:33:23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20:33:23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20:33:23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20:33:23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20:33:23 (lmgrd)
20:33:23 (lmgrd) -----------------------------------------------
20:33:23 (lmgrd)
20:33:23 (lmgrd)
20:33:23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20:33:23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20:33:23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liliang:~# sudo gedit /home20:33:38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5280, is already in use.
20:33:38 (lmgrd) Possible causes:
20:33:38 (lmgrd)    1)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running for this license.
20:33:38 (lmgrd)    2) The OS has not "cleared" this port since lmgrd died.
20:33:38 (lmgrd)    3)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is port number (unlikely).
20:33:38 (lmgrd) Solutions:
20:33:38 (lmgrd)    1) Make sure lmgrd and all vendor daemons for this
20:33:38 (lmgrd)       license are not running.
20:33:38 (lmgrd)    2) 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the OS to clear this port.
20:33:38 (lmgrd) Retrying for about 5 more minutes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之前的问题是这样的
参考下面的博客安装的,不过那个笔者是在suse10下装的
http://www.edacn.net/index.php/112944/viewspace-31791.html

我现在用的是ubuntu7.10 按照上面的网站安装以及设置后。
在终端中运行   lmli
却显示下面的错误
18:31:17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8:31:17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8:31:17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31958, errno: 2

下面是我设置的环境变量

alias lmli='/home/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home/eda/ic610/OA
export CDS_ROOT=/home/eda/ic610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iliang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我装了几个晚上了。一直在找问题。
太麻烦了。又是LINUX新手。

楼主:
啊哦,高手帮忙哈

不知道怎么办了?

之前装LINUX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问题不是很大,重启不要用root用户启动LICENSE

楼主:
不用ROOT启用还是不行哈。看来是我的LICENSE。DAT有问题了。

有没有朋友这样的问题哈?给个解决方案吧。

我都快想换成IC5141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5141的软件下载地址

网友:
下了610,没license.也不会装。

网友:
610只能是自己玩玩,毕竟公司里面大都用5141;等CDS不支持5141了,610就不得不用了。
如果你先掌握了610,到时候你就比别人有优势了

网友:
也不会装

楼主:
郁闷哈。我的东西还没有装好。都不知道咋回事。最近有忙。哎

网友:
IC6.1 is totally different, OA based database
IC5141 is CDB  based database

I think your problem, use

ps -ef|grep cdslmd
then
kill -9 ....

and restart the licenses

网友(2010-09-13):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好像不影响启动的

网友(2011-04-27):
我的貌似也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root@liliang:~# sudo gedit /home20:33:38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5280, is already in use.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
change the TCP number inside license file from 5280 to something else, like 5282 or 7280
TCP number 5280 is used by other program
*************************

之前的问题是这样的
参考下面的博客安装的,不过那个笔者是在suse10下装的
http://www.edacn.net/index.php/112944/viewspace-31791.html

我现在用的是ubuntu7.10 按照上面的网站安装以及设置后。
在终端中运行   lmli
却显示下面的错误
18:31:17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8:31:17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8:31:17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31958, errno: 2

**************************
make sure you have /usr/tmp directory and is writable by "world". (directory protection is drwxrwxrwx)
**************************

下面是我设置的环境变量

alias lmli='/home/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home/eda/ic610/OA
export CDS_ROOT=/home/eda/ic610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iliang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 $CDS_ROOT/tools/dfII/bin $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
set up is correct. try to re-start the lmgrd program. make sure old lmgrd is "killed"
******************************

网友:
root@liliang:~# sudo gedit /home20:33:38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5280, is already in use.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
change the TCP number inside license file from 5280 to something else, like 5282 or 7280
TCP number 5280 is used by other program
*************************

之前的问题是这样的
参考下面的博客安装的,不过那个笔者是在suse10下装的
http://www.edacn.net/index.php/112944/viewspace-31791.html

我现在用的是ubuntu7.10 按照上面的网站安装以及设置后。
在终端中运行   lmli
却显示下面的错误
18:31:17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8:31:17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8:31:17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31958, errno: 2

**************************
make sure you have /usr/tmp directory and is writable by "world". (directory protection is drwxrwxrwx)
**************************

下面是我设置的环境变量

alias lmli='/home/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home/eda/ic610/OA
export CDS_ROOT=/home/eda/ic610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iliang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 $CDS_ROOT/tools/dfII/bin $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
set up is correct. try to re-start the lmgrd program. make sure old lmgrd is "killed"

use "pmacpmac"'s recommendation or

lmdown -c license-file

to shut down old daemon
******************************

网友(2011-05-29):
我也遇到了。。怎么搞啊???????????????????????????????????????????

网友(2014-04-08):
怎么解决的lz?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