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和单片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5-23):
请问哪位大侠有没有关于FPGA和单片机通信的实例,因为我第一次尝试着做两机的通信,
手头没有比较全的参考资料,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
看你的需求了....

楼主:
我利用FPGA做了个鉴相器,测相位差,把得到的结果传递给单片机进行计算(因为FPGA里面出来的只是关于高低脉宽的记数个数),然后在利用数码管显示出相位差的值。通信过程一直不理想!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解决,对了,我用的是并口通信。

网友:
不就是一个寄存器读取的过程么,最多加个中断锁存的过程。

网友(2008-12-26):
XILINX的应用文档里面有现成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