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SD

楼主(2008-05-23):
因为项目需要,想修改PAD的电路,在学习foundry给的PAD版图时,发现有两层ESD层,分别为ESD1,ESD2,查看说明文档发现其分别是减小3.3V和5V的ESD保护电路的触发电压,但这两层ESD到底是什么材料,或者如何使用呢?大家是否对此有经验,请不吝赐教!
PS:我用的是SMIC35的logic工艺

楼主:
现在的人气怎么了?以前好像很多人的那

网友:
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哪位兄台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这两层ESD IMP是打在两种不同device的drain上,来调节其drain breakdown voltage,就就是ESD触发电压。不知你可否将相关的layout说明上传上来,这样可以更准备的判断。

我也是因为找不到详细的说明所以很懊恼~~~~~~
不知道论坛上哪位仁兄可以指导一二

网友:
你可以看分析版图阿,是什么器件,然后看ESD层加在什么地方,正如楼上所说,ESD层就是用来减小触发电压的
应该不是很难理解的吧

楼主:
因为我是做数字的~~~~

网友B:
ESD器件的目的就是泄放输入的能量,因此其击穿电压会比内部电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器件的目的就是泄放输入的能量,因此其击穿电压会比内部电路低

那一般IO 所谓的tolerant是什么呢?ESD所说的承受电压是指第一次击穿的电压(8V左右)还是第二次不可回复击穿的电压(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