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頻率的clock變為單一輸入clock

楼主(2008-05-23):
請問各位大大:
       目前run simulation,但發現在hspice下,要對一個input輸入一clock只能輸入一種clock,
       如果我希望前幾us輸入一號clock,過幾us換輸入2號clock要該怎麼設計呢?謝謝。

楼主:
plus

附上reference

question

网友:
用个二选一电路(用MOSFET搭或者用vcres搭)就可以了

楼主:
可否解釋詳細點呢

因為自己是初學者,希望大大詳細解說,謝謝。

我外部兩種clock可用hspice寫出,主要是想要如何合併為一起,我附上圖片可能可以讓您清楚點,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