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试电感器

楼主(2008-05-23):
如何用万用表测试电感器电感器、变压器检测方法与经验
  1?色码电感器的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红、黑表笔各接色码电感器的任一引出端,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鉴别:
  A?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B?被测色码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色码电感器是正常的。

  2?中周变压器的检测
A?将万用表拨至R×1挡,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B?检测绝缘性能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阻值;
  (2)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我的博客正在参加博客大赛,欢迎大家去我的博客里面看看,投上几票,感谢感谢啊!更多的内容,请点击

网友:
高频怎么测

高频怎么测

网友: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铃声哪个网站有提供下载?

百度一号手机铃声下载网为你提供那些女孩教我的事铃声那些女孩教我的事铃声下载、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手机铃声、品冠-等相关歌手资料尽在手机铃声导航之家!

网友(2008-08-13):
贴片的电感怎么测?

网友(2008-11-29):
怎么有广告呀, 请删除

网友:
易出口,全球买家找上门

易出口-全球买家找上门
易出口,营销型英文网站建设、全球20大搜索引擎海外推广、全球50大B2B整合营销海外推广、全球黄页目录推广、国外买家数据库,海外邮件营销。
http://www.Easybt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