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时出现时序警告不知如何改请大虾指教

楼主(2008-05-23):
如题,在DC综合时出现disabling timing arc between pins clkn(a)... ..  to break a timing loop 是什么原因?怎么改正呢?

网友:
查看一下是不是警告信息所述的两点之间存在组合逻辑的环路

网友:
there is a combinational logic loop in your design

网友:
set timing_self_loops_no_skew             true
设这个变量看看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帮助 我设计的电路也是希望它产生反馈 比如计数器 在计满后反馈回来停止计数器的计数工作 我想问一下 如果该环境设置 set timing_self_loops_no_skew             true的话 会不会影响网表的输出 对布局布线以及投片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

网友:
https://solvnet.synopsys.com/retrieve/902234.html

网友:
只要在coding时保证功能正确,在DC时必须加以断开。
至于是否影响流片的性能,可以在布局布线后进行后仿真来验证。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不到timing_self_loops_no_skew这个命令,请问是我的版本太低还是?

楼主:
不好意思 是我太粗心了 把那个设置了以后还是出现那个警告,不知还能怎么改?清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2011-11-30):
这个问题还是你自己解决吧,这里暂时还没有这样的高手,或者有也不会说的。如果你自己解决了,你就超越了这里的大部分人,自己高兴吧,不要说出来。

网友(2024-09-27):
你这个问题 后面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