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voltage mode 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05-24):
有谁做过voltage mode buck在candence环境下的acsimulation?
知道的回个,最好付上实际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小信号模型

兄弟你要想真想做AC 仿真的话 可能需要等效一些小信号模型,然后用宏模型再进行仿真

网友:
ls说的对,在电路级是没有办法直接实现AC特性仿真
通常可以用小信号建模,然后matlab仿真

楼主:
但matlab仿真有点太理想化,比如管子的寄生参数考虑不到仿真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