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spice中的AvanWaves问题

楼主(2008-05-24):
我是Hspice新手,现在做项目急用Hspice,刚装了Hspice2004.09版本。可以仿真,但是打开AvanWaves却出现了这样的错误:"Awaves Command Error.  Parsing error in line 0:syntax error."可是对Hspice自带的例子进行仿真却能用AvanWaves看仿真结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师指点。现在比较急。望各位知道解决方法的大师赐教啊。

网友:
这个错误是在你打开波形文件时发生的吗?
仿真网表中.option语句是怎样的?
用的Windows版还是UNIX版?
有没有试过cosmosscope?

网友:
看看你的仿真结果有没有输出文件咯,
有时候仿真是完成了,但是没有输出结果,avanwaves去看波形就会出错
看看你的netlist中的options对不对咯
应该很好解决的

网友:
.option 中post=1试试

网友:
同问,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我用的也是2004.9版本的,打开后就出现了语法错误,找了好长时间了,郁闷毁了,也来请教!!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看来.option很重要,大家能详细给解释一下吗? 拜谢!!!

网友(2008-07-11):
什么post=1,=2?!!跟那些.option根本就没有关系。

你一定是将*.SP文件放在桌面上,或者是放在一个中文命名的文件夹里,换个位置存放,便OK!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这和版本没关系,SP文件的路径不可含有中文

网友(2008-11-13):
7楼的解答是正确的

网友:
确实,要么输出文件的路径有空格或是中文名,要么网表里面只有激励语句没有输出语句,这样即使能仿真,awan也报错。
可以加上.option node list post试试

网友(2009-05-11):
七,八楼的解答是正确的

网友(2009-06-15):
又是PC版的。。。。。。。。。。。。。。。。。。。。。。。。。。。。。。

网友(2010-03-04):
同样的问题,终于解决啦。

网友(2010-04-13):
我的hspice也出问题了,真麻烦

网友(2010-05-15):
同意7楼

网友(2010-07-06):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还是没有解决,一仿真完了,有输出语句,也加了post等语句,也在英文路径下,可一点用avanwaves就说awaves.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这是怎么回事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2-11-15):
我的老提示内存不能为只读,求解

网友(2014-01-14):
2010.03点击avanwaves没反应的飘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4-05-20):
同求,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2016-04-26):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安装的时候没有设置好环境变量,我同学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