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固定模式噪声(Fixed Pattern Noise)

楼主(2008-05-24):
求助各位:到底什么是固定模式(图像)噪声(Fixed Pattern Noise),它具体跟什么有关系?跟电路结构?是不是任何电路都有这个噪声 ?谢谢!!!

网友A:
Fixed pattern noise is the term given to a particular noise pattern on digital imaging sensors often noticeable during longer exposure shots where particular pixels are susceptible to giving brighter intensities above the general background noise. Fixed pattern noise is characterised by the same pattern of 'hot' pixels occurring with images taken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of temperature and exposure. This problem is often made worse when the sensor is at higher temperatures.

网友:
回复一个帖子赚多少钱。

网友:
5信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xed pattern noise is the term given to a particular noise pattern on digital imaging sensors often noticeable during longer exposure shots where particular pixels are susceptible to giving brighter  ...

谢谢了!

网友(2012-05-24):
这类噪声是按空间分布的,一般是制造时产生的不一致性所引起的。

网友(2018-01-11):
有delta sigma 的pattern noise 介绍吗

网友(2018-04-08):
可能不只图像传感器,做SCA也看到有的提到了这个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