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xp,Vsource产生指数信号

楼主(2008-05-25):
我想在cadence中产生指数信号,进行复频域分析,到底怎么做呢?我觉得Vexf,Vsource应该都能产生这种复数信号,但是怎么设置呢?
具体的,请看附件,请高手指点

Vexp table list

Vexp table list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最近在做對數放大器

网友:
其实你只需要把你贴上来的这个vexp仿真一下,看看波形就不难知道各参数的含义了。

楼主:
vexp,Vsource

是啊,但是设置完后,出来的波形和我想的都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