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ectre中方波信号的设置

楼主(2008-05-25):
请教哈各位:我在用cadence中spectre仿电路时     激励信号是方波信号,我设置了两个电平值、延迟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脉宽、周期,但是在跑仿真时提示说方波没有定义好   请问下在spectre中还需要设置方波信号的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哈各位:我在用cadence中spectre仿电路时     激励信号是方波信号,我设置了两个电平值、延迟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脉宽、周期,但是在跑仿真时提示说方波没有定义好   请问下在spectre中还需要设置方波信号 ...

如果是vpulse,只需要設兩個两个电平值、上升时间、下降时间、脉宽、周期,延遲時間可加可不加,要確保脈寬等小于周期

网友:
把原始的错误信息贴上来吧,别翻译了。
还可以自己看看网表。
我猜可能是你中彩了,碰上了那个BUG。有的版本有BUG,提不出参数。

楼主:
用其他激励源跑的时候电路没问题       3楼的老兄能说清楚点是什么BUG吗?

楼主:
图粘不上来  我把提示原文打上来   麻烦大家帮忙解决下!(V0就是vpulse)
vpulse:
voltage1: 0v
voltage2: 2.2v
delay time: 10ns
rise time: 10ns
fall time:10ns

pulse width: 1u
period: 2u

仿真后提示: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V0: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楼主:
楼上的大侠们麻烦来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格式有问题啊。我记得是等于号不是冒号吧。

网友:
似乎是那个BUG,有不少人报告过,我也遇到过,清楚怎么解决的,在有的版本中出现。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换个Cadence版本。你的是什么版本?如果是IC5033,就可以考虑升级一下。
BUG的现象是:有时spetre提出的网表缺部分参数,比如type或wave,你可以看一下网表就会发现错在哪了。
其它可以尝试的解决办法是,改用vsource单元,选择type为pulse。
另一个麻烦一点但肯定可以用的方法是,在提完网表后,用文本编辑器(如vi)编辑网表,修正其错误,再运行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格式有问题啊。我记得是等于号不是冒号吧。

楼主贴的不是网表,所以既不该是等于号也不是冒号,是一个Form,只是贴图麻烦才这么写了。

楼主:
对 我贴的是我对vpulse的参数设置和用spectre仿真后的提示信息

楼主:
8楼的仁兄分析的比较清楚  我师兄也说可能是这个原因   换软件版本不太可能  因为我用的是实验实的服务器
我按你的方法试试  不行的话再来向你请教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8-07-04):
我用5141 USR5 + MMSIM61 一样还是存在这个问题。
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跟LIC的破解有关呢?

网友(2012-04-24):
数字后面的s是你写的还是spectre自动添加的,你不要写s试试,例如10ns->10n,电压v也不要写,只写0v->0,2.2v->2.2试试,

网友:
设置是写10n,2.2 就可,不用写s ,v

网友(2013-01-29):
回复 网友B:

   duoxie

网友:
我也遇到了,改成vsource就没事了

网友(2014-09-23):
我表示用vsource可以

网友(2016-06-11):
我也出了这个问题,看来只能换vsource了

网友(2020-03-24):
你这不是bug,你把pulse width的值改一下,改成0.99us或者990ns,就可以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