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低中频+复数滤波器为什么能够抑制镜频?谢谢

楼主(2008-05-26):
低中频结构,I/Q 混频后加入复数滤波器,混频器后面的正好是镜频处于频域负半轴,有用信号处于正版轴,所以可以用复数滤波器滤除镜频
现在问题是
I/Q混频器怎么能够将其分开呢。
如果按照本振sinW,cosW画频域分析的话,sinW高度为j/2,cosW高度为1/2,即使一些信号混频后正好处于w轴的上下部分,也无法相加抵消啊。因为他们大小不一样。
请大侠指教该如何分析?谢谢
他们说正交本振可以看成cosW+jsinW,这个是怎么看成的??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请大侠指教

网友:
发两个图,希望能有用

网友:
There is a 90 degree shift in the Q-path, which is equivalent to a Hilbert transform in frequency domain. Therefore, the positive-frequency components will be timed with a (-j) while the negative ones will be timed with a (j). Go through the math and you will get it.

网友A(2008-12-21):
抑制镜像频率主要有三种方法
1. Hartley结构
2.Weaver结构
3.镜像抑制滤波器

其中以后两种方法较多见,具体可参见拉扎维的 射频微电子 一书
另外Hartley结构/Weaver结构 其实最初是用于DSB 到 SSB转换用的,看过清华版 现代通信原理 就会有印象

网友:
清华书上说可以把正交下变频看做是一个输入信号乘了个e^(jwt)=coswt+jsinwt 的单频复数本振信号,我想问一下,本振复信号中的 j 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sinwt信号在Q路与射频信号混频吗?

引用 网友A:
抑制镜像频率主要有三种方法
1. Hartley结构
2.Weaver结构
3.镜像抑制滤波器

其中以后两种方法较多见,具体可参见拉扎维的 射频微电子 一书
另外Hartley结构/Weaver结构 其 ...

网友(2016-04-21):
用于GPS接收器的可调节I_Q两路失调的复数滤波器.caj (1.97 MB , 下载次数: 266 ) 回复 5# kool

网友(2017-01-22):
相当不错的文章

网友(2017-03-10):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8-07-03):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支持。。。

网友(2018-12-10):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