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dence model name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小弟cadence刚上手,最近弄不明白,晶体管的model name 怎么填?看了好多资料说是直接从analoglib里找一个nmos加上,然后里面的model name自动就填上了,我的为什么不行呢?还是某地方还需要有改动?我从analoglib里找了一个nmos加上之后,仿真出错提示没有model name,怎么解决?我在redhat7.2 下 装的 ic5033

网友:
看有谁能解答,我的一样~~

网友:
仿真时用的什么model就在那里面的.lib里面查看modol name(5141的是nvn nvp)

楼主:
麻烦您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比如说 我在 analoglib 中选择了一个 nmos 那么是不是我要到 /cadence/tools/dfII/etc/cdslib/artist/analoglib/nmos 里去,可里面怎么查看呢?详细一点吧!感谢!

网友A:
这个model说的是使用的模型   不是analog-lib里边的那个
跟你在model path 里边添加的那个model文件里的model name 要一致   否则会提示找不到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odel说的是使用的模型   不是analog-lib里边的那个
跟你在model path 里边添加的那个model文件里的model name 要一致   否则会提示找不到model

哦!我好像明白一些了!呵呵!谢谢这位老师!那么是不是说我还要找一个 在model path 里面需要添加的文件?然后查看里面的model name 然后再在器件的model name 里填上他所定义的model name 是吗?cadence 有没有自带的model path 文件?如果有在哪里?小弟实在是有点笨,不好意思麻烦各位老师了!

网友(2008-11-19):
同问

我就知道hspices仿真时nmos4和pmos4分别填nch和pch这两个model name,说是常用的模型名,但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两个,能不能自己命名?还有一堆*.lib,*.rul,*.m之类的文件,搞不明白究竟是怎样被使用的,望高人指点。另外,display.drf文件也不清楚怎么用,每次merge之后不管保存到techFile还是File,退出后再进入,版图的LSW就只能显示层名称但又显示不出来层的颜色了,每次都要再merge几回才能看到各层的颜色,有人知道为什么么?

网友(2009-06-21):
要自己填写的啊

网友(2010-06-02):
顶7楼的  我也是那个问题 显示文件怎么一劳永逸的设置啊 拜问!

网友:
我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ade里面的setup中有一个model library,里面要添加工艺库,一般是scs文件

网友(2010-10-21):
model name要和你所需要仿真的库里面的模型名称相一致

网友:
看你有没有pdk了
我的就是analoglib里的模型 填写的库里的名字 比如mn mp nto pto什么的
pdk直接有的 直接用就行了 也就是说你选了什么nmos4 pmos4 名字也直接填上了 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2010-12-03):
看的我都无语了,管子的model name 是和你仿真用的工艺库是一致的啊!!比如TSMC 的pmos的model name 是pch, nmos的model name是nch ,而CSMC的p管还分典型的P管、低压P管和耗尽P管等,对应的Model name 分别是nvp、lvp和depp,N管和P管一样,分别是nvn、lvn和depn。还有UMC、东部、中芯国际等不同的代工厂同类型的管子的Model name 都是不一样的,调用不同的工艺库文件就要对应它的model name。这样还不明白的话Q我,332077933~~~~

网友:
看model 文件

网友:
需要在仿真器中,先把libarary加上,然后再nmos的model name中,填入你库文件中所需要的模型名就OK了

网友:
MODEL文件里有啊。一般是.LIB文件。里面包括MODEL的名字和CORER的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 我的virtuoso里面LSW只有background这一个层,据说是.tf display这两个文件没有加载, 请问一下 具体怎么加载 谢谢

网友(2011-03-14):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