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仿真报告

楼主(2008-05-26):
我在ISE综合工具是得到如下时序报告:
Minimum period: 6.761ns (Maximum Frequency: 147.913MHz)
Minimum input arrival time before clock:3.383
Maximum output required time after clock:6.293
Maximum combinational path delay: No path found
请教各位高手这四个变量是如何定义和解释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为什么有一个量的为:No path found

另外希望各位高手能说一下,ISE综合报告到底应该怎么看,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呀?

网友(2008-12-26):
你这个综合报告里面,第一是评估的最大性能
第二是OFFSET IN
第三是OFFSET OUT

综合报告其实很重要...不过大多数人都不重视它.... 你的代码写的不好...如果有些逻辑因此而被优化掉了...在这里都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