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hspice输出的时域波形可以转换到频域吗?

楼主(2008-05-26):
因为我仿真的震荡器会输出不同的频率分量,想问下怎么可以将hspice的输出CLOCK波形转换为频域的波形,也就是傅立叶变换,
hspice能实现这个功能吗?或者cscope和spice explorer有这样的功能吗?谢谢!

网友:
hspice 有FFT这样的函数  查查maunal吧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在时域上看来那么正规的clock含有那么多的高频分量啊!

网友:
clock是方波,一般都有整数倍频率的谐波分量啦。

网友:
這要

牛人才會!!

网友A:
如果你的振荡器产生的方波,那么去做FFT好像意义不大。如果是正弦波,则可以用FFT。
对于方波,你关心的可能是它的频率,或者频率随时间的变化。用cosmosscope可以根据时域波形测算出频率,并可画出频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振荡器产生的方波,那么去做FFT好像意义不大。如果是正弦波,则可以用FFT。
对于方波,你关心的可能是它的频率,或者频率随时间的变化。用cosmosscope可以根据时域波形测算出频率,并可画出频率随时间变化的 ...

这个振荡器是会故意周期性的改变控制电流,来达到扩展频谱的目的,频率尖峰会左右横移和变得平坦,希望能在频率上观察到。
当然,如果cosmossope能画出频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的话,那是极佳的参考

网友(2008-10-06):
引用 楼主:

这个振荡器是会故意周期性的改变控制电流,来达到扩展频谱的目的,频率尖峰会左右横移和变得平坦,希望能在频率上观察到。
当然,如果cosmossope能画出频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的话,那是极佳的参考

莫非你也要做PWM?

网友:
没用过, 学习一下!~

网友(2009-04-12):
"cosmosscope提供了fft变换"

这句话什么意思?

用Hspice做fft可以算出SNR 、SNDR 、THD  等不?

网友(2010-12-26):
我是来回帖的

网友:
对,我们是用cosmoscope中的FFT工具箱来做的

网友(2014-09-12):
回复 网友B:

    想问前辈怎么画pwm的频谱?谢谢。
感觉用FFT画出来的不是很对,carrier frequency 之外也有很多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