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task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我写了一个含有case的task,然后再模块中多次进行调用。可是case(state)中的state在多个task调用中都被改变了,请教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state在多个task调用中都被改变了?????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state在这个模块,或者对那个task来说是全局的变量,也就是说这个task可以直接访问到这个state。所以在所有调用的地方都被改变是正常的啊。

网友(2012-03-27):
嗯嗯嗯嫩恩恩

网友:
如何state是全局的,那被改变很正常,如果是局部的,如果task没加automatic,那么state内存中也是一样的,同样会一起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