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8-05-26):
单片机用C还是用汇编好?

网友:
各有好处吧!
一、如果是一个小项目,那么可以用汇编,这样程序小,降低了开发成本
二、项目大的话比较适合用C。当然了,看你掌握了哪种语言,C程序编的再好,经过编译后肯定要比汇编直接编的来的大,所以如果是想做专业的,还是学汇编,但是有点难度的哈。
三、建议两者结合使用,因为汇编编的程序比较精确,而C程序编着比较容易,所以结合起来会更好,当然也需要一定的能力,不是随随便便能结合使用的。

最后祝你成功!

网友(2008-11-17):
汇编的针对性比较强,而c与通用性比较好.个人觉得先学c如果真的从事单片机开发再来加强汇编,免得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