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st - STA 运行时间

楼主(2008-05-26):
hi, 我在做post STA时碰到一个现象(反标RC(SPEF格式)进行timing分析,):
刚开始STA 脚本里是先反标的spef文件,然后再source timing constraint, 这样跑完整个chip -level STA 需要9个多小时。
后来我把脚本改成先source 那些timing constraint, 然后反标spef文件,顺序换了一下,这样跑完整个sta仅需要3个多小时。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会不会是先source timing constraint的话那些被timing exception (false paths, case value setting,etc,,)disable 的那些paths就不用反标spef了,所以运行时间减少了。但是感觉减少将近6个小时还是有些奇怪,呵呵。 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二。。。

网友:
看看log文件里有没有什么warning

网友:
先看log file看有没有waring, error有可能有些data base没load

网友:
奇怪的问题,还没有试过。

楼主:
结果是基本一样的。两种方式对STA的正确性没有影响,就是运行时间差别很大。
我的timing constraint很复杂,里面很多【get_attribute  ***   $some_attribute 】这种语句
,如果先反标spef 的话,design datebase 会变得很大 (spef就有将近3个G,netlist有200多M),这样运行上述命令时需要访问DateBase的时间就会长,而且可能有些commands会引起update timing,这样用的时间就更长了。
所以比较好的是“read netlist --> apply timing constraint --> annotate spef --> check_timing & Generate reports”, 这样的顺序是最有效的。

网友:
w

确实不错!

收购签名广告位,有人点一下给你0.1元,注册一个新会员给你0.5元

0投资,泡论坛也能赚钱!

网友(2009-02-28):
看到这样的贴子, 真有帮助啊!

网友:
对你说,不知道,不能帮助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