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cycle path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这几天看书看到这个概念,多周期路径。书上有点解释:指的是两个寄存器之间数据要经过多个时钟才能稳定的路径,一般出现于组合逻辑较大的那些路径。
而且有指出,在实际工程中,除了乘除法器等少数比较特殊的电路,一般应该尽量避免采用多周期路径电路。即使有所使用,也应该通过约束在综合工具中指出该路径,使得综合工具在计算Fmax的时候忽略这条路径,避免用大量的时间对该路径进行优化。
对多周期路径可加一下约束:set_multicycle_path -from D_reg -to S_reg

But,还是不大理解产生原因,请大侠们指点。
概念中的稳定是什么意思?比如乘法器要多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乘法指令,输出才是正确结果,稳定?

网友:
因为信号在组合逻辑传递(运算)的时候会有delay,因为乘除等的组合逻辑很多,多以delay很大,导致在输出端信号在这些运算过程中不稳定,直到最后算出真正的值后稳定。比如delay为15ns,就表示输入全部稳定后,输出在15ns后稳定。

网友:
综合和STA工具在分析时序的时候最基本都是以一个cycle来看的。下set_multicycle_path指令后,让它变为多个cycle来计算你的delay。

楼主:
如果不用set_multicycle_path,综合和STA工具计算的是各个周期delay的最大值?否则是各个周期的延迟之和?
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sta工具会分析所有的path,除了定义为false path的路径.所有的path都在最近的沿分析setup,在最近的沿的前一个沿分析hold
设置为multicycle 的path会改变分析分析方法, 比如muticycle 2就是说会在最近的沿的下一个沿分析setup,分析setup的沿的前一个沿分析hold.
在做pre layout sta分析时,delay的最大值还是最小值要看你调用的WLMS是fast还是slow的
在做post layout sta分析时,delay的最大值还是最小值要看你调用的真实RC参数(如spef)是worst还是best的
data path的计算方法都一样,不存在最大最小,只存在调用的timing分析参数/模型不一样
我的理解,不对的地方欢迎补充

楼主:
恩,学习了。不过还是有点不理解,请高手们继续讨论!

网友:
怎么感觉所说的multicycle只需要在综合的时候加脚本就可以了呢?
在rtl代码中部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吗?
不然那么最近的沿后一个寄存器怎么变化呢?因为输入满足不了啊。
是不是还要加一个计数器啊,比如说二个时钟以后才允许改变此寄存器?

楼主:
Up crazily!
定义一条Multicycle了,是不是添加对应的延迟delay?

网友:
multicycle不是以延时多少ns来计算的,是按照多少个周期计算。因为你路径是两个寄存器之间的路径,
所以,即使你得multicycle的结果稳定下来,也需要下一个时钟周期,寄存器才到,才算结束。

当你的code模块是multicyle时,你需要在约素时进行设置

网友:
muticycle path在DC的user tutorial
里面有说到

其实在设计中很多地方都有涉及

那么这个两个触发器之间的逻辑如果一个周期执行不完的话
两个解决方案:
1.插入流水线使得组合逻辑打散
2.使用使能信号控制,几个周期读取一次数据

这里面2所使用的方法就需要设定muticycles path
这种方法和1之间是有区别的
方法1数据的吞吐量更大
方法2牺牲了数据吞吐量
但是设计中有的地方对吞吐量没有要求是可以使用这种方法的

网友(2008-12-26):
多周期...一般来说就是这个目标FFS或其他同步元件不是每个时钟周期都翻转的...比如你有一个计数器记到某个值后生成的某个信号作为某个FFS的CS信号...

网友(2010-01-20):
一般的设计都是要单周期完成,但是有些逻辑要求大于一个周期有稳定结果就可以了,这时候
就可以设置multicycle,这样综合的时候就不用把速度做的那么快。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你大部分逻辑可以跑1G,但有个乘法器只能跑100M,
所以你就把multi-cycle设成10T,
但是design也要修改,
就是每10T才采一次乘法器的结果。

网友(2011-04-15):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11-21):
为什么在setup的上一个周期检查hold啊

网友:
进行普通时序分析的时候也是在setup前的一个时钟周期检查hold吗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2012-02-24):
进行普通时序分析的时候也是在setup前的一个时钟周期检查hold吗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理解是,假如你设定的multicycle 是4,就是说两个FF之间的组合逻辑的迟延在大于3个时钟周期小于4个时钟周期,检查hold的原则就是保证你要读取的数据不被下一个发射沿冲掉。0时刻发射一个数据,假设经过3.7个时钟周期到达接收端,setup时序是没问题的。现在关心的是接收端的第4个时钟上升沿时数据不被冲掉。那么离他最近的就是第3个时钟上升沿。你要保证发射端第4个上升沿发射的数据没有冲掉此时正在读取的数据。
在第3个时钟沿检查hold就是要求delay大于3个时钟周期,再算上clk到d端的setup。

网友(2012-10-09):
回复 网友B:

    解释很清楚!

网友(2014-02-25):
解释很清楚!

网友(2014-08-28):
回复 网友C:

    大赞

网友:
定义multiCycle path,只是为了使分析器不在使用默认的单时钟建立保持关系来分析时序,从而使长延时的路径可以被分析器认为是满足时序关系的。

网友:
dada3 解释得很清楚. 谢谢

网友(2016-05-05):
确实是的,最好要对multicycle path 进行时序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假如你设定的multicycle 是4,就是说两个FF之间的组合逻辑的迟延在大于3个时钟周期小于4个时钟周期,检查hold的原则就是保证你要读取的数据不被下一个发射沿冲掉。0时刻发射一个数据,假设经过3.7个时钟周期到达接收端,setup时序是没问题的。现在关心的是接收端的第4个时钟上升沿时数据不被冲掉。那么离他最近的就是第3个时钟上升沿。你要保证发射端第4个上升沿发射的数据没有冲掉此时正在读取的数据。
在第3个时钟沿检查hold就是要求delay大于3个时钟周期,再算上clk到d端的setup。
=============增加一幅图帮助理解

FPGA中,最重要的是检查setup time,如果发生hold time violation,多半是因为clock skew引起。比如:

网友:
楼上解释特别详细,赞!

网友(2017-01-18):
对于multicycle,我觉得应该从两个phase来理解:
1: Design Phase(RTL), 当launch FF launch data 之后 经过多个周期 capture FF 才允许去capture data,这样采到得data才正确。  可以通过控制信号(比如计数器)来达到这个目的。
2:Design Compiler or PT Phase,在这个阶段只是告诉工具(DC/PT) 这条路径是multicycle,要按照Multicycle 来综合或者进行timing分析。

网友(2017-03-21):
回复 网友D:

解释正解!!

网友(2017-07-31):
回复 网友E:

    666

网友:
结合实际工程时还是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