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带线的承载功率

楼主(2008-05-26):
请教各位,谁知道微带线最大承载功率有多少,或者其功率和什么因素有关?谢谢了!

网友:
跟所用的板材有关吧.可以查微波原理的书看看

网友(2010-04-22):
跟所用的板材有关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2010-05-22):
是啊,有的看书一下也明白不过来啊,说明一下,再看就懂得快啊。不知对不对,请赐教

网友(2010-11-13):
跟其所用介电常数及其厚度有关吧。

网友:
几G到几十G,可近100G了。这是带状线的频率范围,是不是微带也差不多。反正微带的功率比波导小多了。具体的看下书吧。

网友(2011-04-13):
跟线宽和敷铜厚度有关啊!转化为和介电常数和板厚有关

网友:
与所用板材的介电常数、厚度,微带线的宽度、厚度,以及微波的频率都有关系

网友(2011-09-23):
回复 楼主:
可以查微波原理的书看看

网友(2012-10-11):
學習兼灌水,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