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镜像极点

楼主(2008-05-26):
那位大哥,能告诉我镜像极点怎么算啦?小弟将万分感谢!!!

网友:
镜像极点? 能说得更清楚些吗?

网友:
艾伦书上有相关的内容,可以看看

网友:
看拉扎维吧
里面计算zero都用了一种fig6.15的方法 挺简单的

楼主:
还有说同时也会产生一个零点,而且频率是极点的两倍左右
怎么算的  或者那可以查到啊

网友:
拉扎维的书上有的,算的话只要算一下从镜像点出看过去的对地电容和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08-07-15):
用拉扎维介绍的方法,令输出等于零时的频率就是零点

网友:
近似是管子的跨导除以这一点对地的所有电容之和

网友(2008-08-18):
这个只在单端运放时候才用考虑把

网友(2011-05-20):
不会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