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 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请问SMIC 0.35um 中的PNP管仿真时
其 device area 项应当如何设置,是设置成 1,还是设置成 25 呢

望大虾指点。

网友:
这个要看库的说明吧,一般都有好3种,我以前用UMC 0.35的,用了10.1*10.1的,发射极面积。

楼主:
我设计用到的是5*5um的,但不知道在仿真时
管子的device area这项是设置成 1  还是 25
因为这两者不一样,结果不同

网友:
如果是area的话 应该使用面积吧
不过大部分的工艺 只需要一个m值就好了
因为工艺提供的pnp都是只有几种有限规格的 体现在器件的名字上了

网友(2008-06-27):
我是smic0.18的工艺,只能选emitter  size ,area会自己随着变,不能自己修改

网友:
不用设置,选5*5或10×10就好了

网友:
应该直接填模型名吧

网友(2008-08-07):
不用管device area,直接设置m就行

网友:
最常用的是20*20和管子

主要看它提供你的是什么的模型,SPICE MODEL应该有说明

网友(2008-09-29):
应该根据工艺库所给模型来定,一般来讲,模型都是厂家定好了,只要选择发射结面积即可。如果可以填模型名的话,当然是最保险的了。

网友:
看你需要怎样的匹配度了,想匹配的好点,M就大点,代工厂制造水平好的话,M可以小点,1也没关系了,面积还能省下不少,版图画的不错就OK了

网友:
基本上
Hspice 所認知的 parameter: area
用法跟 m (multiplification factor) 一樣

网友(2008-10-30):
同样问题啊

网友(2009-09-04):
标准模型应该是提供2X2,5X5,10X10这些吧,如果是用PDK,这个小的软件可以给你改变面积的,不过一般工艺中寄生的PNP大多数都是应用在bandgap电路的。改变的很少。

网友:
应该是1,那个area是相对面积;模型里的参数默认相对面积为1

网友(2011-05-05):
xie xie xie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