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RF仿真VCO出现问题,HELP

楼主(2008-05-26):
我按照spectreRF的说明书做里面的一个例题,仿真tline3oscRF时出现以下问题:
Too many arguments in include statement '"lmg/tline3_tline3osscRF_IO.scs"V1'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csc"16:Bad include filename syntax
("lmg/tline3_tline3osscRF_IO.scs"V1)
我是一步一步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刚学,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什么啊,

网友:
感觉是你的电感设定有问题 仔细查查看

网友:
your input file is input.csc
should be input.scs???

网友(2011-03-29):
我遇到在ADE仿真时,spectre一个问题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scs” 9: Bad include filename syntax
   ("/home/yxp/project/PDK/05um40vCMOS/SpiceModelFile/05HVCDTST20V143/s05hvcdtst20v143.scs).
        Too many arguments in include statement

  这个错误主要产生是 我 IC5141的 spectre版本太低,不识别工艺仿真软件吗?是因为没有独立安装mmsim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