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我用的是飞利浦的AD转换芯片TDA8708A,它是专门的视频接口转换芯片,电路用的是芯片资料里的电路,程序是Verilog编写的,但是AD出来的全是80H.希望用过此芯片的人,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附件:TDA8708A芯片资料 TDA8708AT AD转换.pdf (212.24 KB , 下载次数: 45 )

楼主:
下面是我写的控制程序:
//AD驱动模块
module ad_drive(rst,clk,hvs,cs,gatea,gateb,adclk);
input clk,hvs,cs,rst;
//clk为FPGA上提供的时钟信号,hvs为黑电平同步脉冲,cs为同步电平同步脉冲(行同步信号),rst为复位信号
output gatea,gateb,adclk;
wire adclk;  //gatea,gateb,
wire [7:0]deb,dea;
//元件例化,例化时管脚定义为wire类型
clk_gen f1(.clk_in(clk),.reset(rst),.clk_out(adclk));
delay7 da(.clock(clk),.aclr(cs),.q(dea));
delay7 db(.clock(clk),.aclr(hvs),.q(deb));
//delay7为8位计数器
assign gatea=(!cs) && (dea[7]!=dea[6]);  //注意中括号
assign gateb=(!hvs) && (deb[7]!=deb[6]);
endmodule

楼主:
这是用signaltap看的图形。希望用过的人能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人家的芯片是不是需要通过IIC等接口进行配置才能工作的哦。
你有配置人家的芯片嘛?

网友(2009-03-05):
谢谢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2009-05-13):
You don't say what is your analog input for this AD.

网友:
AD的模拟输入信号电平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