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串联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在一个USB host口上同时串联3个USB 从设备,不知道能否把三个USB设备的数据线并联在一起然后接到usb host上

网友(2008-12-27):
不行,买个USB Hub吧..

网友(2009-02-21):
当然不行啦,USB是串行总线怎么用并联呢

网友:
不行的,usb是串联,不能并接,再说设备地址都是唯一分配的,无法并接时分配三个地址;使用usb hub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