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混合信号仿真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有没有用Cadence的ic51和ldv51进行模拟和数字(用VHDL写的)混合仿真成功的?能不能请教一下?我仿真最后老出来一句提示:"Error encountered during NC elaboration for congiguration amslib.top:config.".哪位碰到过,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环境变量是按手册上设的.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后来想是不是LDV51不行,要用cadence的AMS软件才可以进行VHDL的混合仿真?

网友(2012-11-28):
请问楼主,你后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2016-12-07):
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