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关于保护环和latch-up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请问:
1、保护环应该在什么时候加才合适?
2、多子保护环事实上就是衬底接触跟井接触对吗?
3、只用到PMOS或者NMOS的电路需要加保护环吗?
4、一般加保护环都是加多子保护环吗?少子保护环常用吗?
5、多子保护环跟少子保护环相比,那个效果比较好呢?
6、看了几篇关于说明Latch-up的文章,都发现其中的举例都是把P管和N管的漏极连在一起的,如果P管和N管只是相互靠近,但它们的漏极没连在一起,会出现Latch-up吗?
    这是小弟看到保护环时的一些迷惑,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发错地方了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Guard ring主要作用是防噪声隔离,大多会用双环。
Latch up很多书上都有介绍。

网友:
保护环一般要求不高可以采用衬底大面积接地(如环形衬底接地其实也就是保护环了),要求高的话可以采用double guadring的形式,即:以chrt35工艺为例,在NMOS 外加一圈P+guadring(PCOMP+CONTACT+METAL1),再加一圈N+ GUADRING(NCOMP+CONTACT+METAL1),至于是不是就是衬底接触,不同的工艺可能要求不一样,尤其是有的用的是pdiff,浓度可能不同罢了,可以参考设计规则手册,上面一般都会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1、保护环应该在什么时候加才合适?
2、多子保护环事实上就是衬底接触跟井接触对吗?
3、只用到PMOS或者NMOS的电路需要加保护环吗?
4、一般加保护环都是加多子保护环吗?少子保护环常用吗?
5、多子保护 ...

好问题哦,也想知道.......

自己的想法啦,不对地方恳请各位给予纠正...
1.衬底电位和阱电位应该是必须要的吧,抗noise和防latch -up时均需要吧
2.多子和少子的定义应该是和保护环收集的载流子有一定的相关性吧
3.呵呵 需要的 这个问题有点...
4.也用啊,特别是在防latch up时
5. 楼主可能需要明白latch up发生的机理,能看到PNPN架构吗?能满足latch up发生的条件吗?

网友(2013-05-08):
少子保护环和多子保护环怎样区分呢?

网友(2014-05-13):
回复 网友A:

    很简明的回复,如果是双保护环的话,那么里边的环对应少子保护环,外边的环对应多子保护环,是这样的吗?

网友B(2017-03-17):
latchup的机理首先是局部区域大电流。没有大电流发生,latch-up发生概率就很小。
最可靠的是增加NP管间距15um。guardring必须的,但不是最有效的。

网友C(2024-05-27):
引用 网友B:
latchup的机理首先是局部区域大电流。没有大电流发生,latch-up发生概率就很小。
最可靠的是增加NP管间距15 ...

这个支持一波隔离环的作用很小,因为pusb和ntap也好,他们的阱都是比较浅的。隔离大电流很有限,更多的是noise的隔离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C:
这个支持一波隔离环的作用很小,因为pusb和ntap也好,他们的阱都是比较浅的。隔离大电流很有限,更多的是 ...

对的。

都比较浅,作用有限。第一圈环还是有用, 但是就是因为多加了环,距离肯定就无形中加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