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学习嵌入式,必须学习linux吗

楼主(2008-05-27):
需要对操作系统熟悉到什么程度?

网友:
主要看你用嵌入式做什么!

网友:
学习是完全不用的。

网友(2008-08-26):
这取决于你想采用什么操作系统,如果是windows mobile或vxworks就不用,如果采用linux系统当然要学linux了。

网友:
我想是需要的吧,应用方面用Linux的多吧~~~

网友:
作Bootloader 用不用阿?

网友(2008-10-23):
实时操作系统很多种的,只是linux用的较多,而且开源,其实选哪种都行的!ucos一样好用啊,也开源,代码量也少!

网友:
我用的是ucos-11

我用的是ucos-11

网友:
如果你只会Linux那你换工作的对象, 只能选在采用Linux的嵌入式设备开发商的研发部, 如果你都会, 那恭喜你, 选择的工作就比较多了.

网友:
很多从单片机转过来的应用不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
用操作系统的,低端的用ucos,周立功推这个比较有力度。
在高端的就是整linux、wince、vxworks等等。 vxworks不错,就是太贵,开源的资料较少,linux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刚学完单片机,现在想学下ARM,各位前辈有什么建议呀

网友:
ARM7与ARM9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linux学学还是不错的

网友:
操作系统感觉好麻烦.....

网友(2008-12-04):
完全没关系嘛!

网友:
简单系统,裸奔是王道,要不然光linux开销就玩死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