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尔逊电流镜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5-27):
请问改进型的威尔逊电流镜中负反馈是如何实现反馈作用的,大家可以给解释一下吗?要是能详细说明一下是最好不过的了。谢谢!

网友:
这个还是翻书好

楼主:
谢谢您,我已经查了很多书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allen那本书中讲的看不太懂,在有的书中介绍说是电流增加时,mos有源电阻电压变大,导致其上面的mos管栅源电压减小,所以电流又减小了。而allen的书和其他一些书中还涉及镜像电流的问题了。一直没看懂,所以才请大家帮忙!

网友:
直接用大信号模型,在Iref恒定时,如果VGS增大(由Iout增大引起),则VDS必减小,导致输出支路最上面那个MOSFET得VGS减小,实现负反馈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兄弟的解释,我记下来了,回去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
看看razavi负反馈那一章,你就很明显体会到该电路可以看作负反馈的

网友:
active cascode
或者看成gain boost都可以

网友(2010-11-15):
都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2012-12-22):
也来学学。。。

网友:
翻翻格雷的书 有专门讲威尔逊电流镜,比较详细

网友:
一个电流-电压的负反馈,肯定会稳定输出电流。

网友:
电流负反馈ALLEN 的书有讲

网友(2015-10-22):
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
环路增益*cascode 输出阻抗

网友(2019-09-24):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疑惑,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2024-08-15):
假设偏置的IBIAS不变,IOUT变大,则输出支路最下面的VGS会变大,镜像导致左侧最下面的VDS变小,从而下拉左侧上管的VG电压,因而右侧上管的VGS反向变小稳定输出电流I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