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me等信号线的实现问题

楼主(2008-05-27):
小弟正在做北桥芯片pci接口设计,对于frame等一批交易控制信号的原理有一些不清晰的理解。协议上说这些是双向三态信号,frame信号线在同一时间只能被一个主设备所驱动  ,在用verilog编码的时候怎么实现这根信号呢?主设备怎么知道当前的frame信号是由谁来驱动,以及自己什么时候有权驱动frame信号以声明新一次的交易呢?谢谢了

网友(2008-09-08):
FRMAE#信号是一根inout信号,PCI规范里边规定信号类型为S/T/S,即在交易结束后还要再驱动一个周期的高电平。
先说一下这个信号代表的意义:
       该信号代表一次传输交易的开始,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FRAME#有效的第一个周期是地址信号,如果是单次读写交易的话,FRAME#有效一个周期,然后IRDY#在FRAME#无效时置有效,而FRAME#无效,IRDY#有效则代表最后一个数据的传输(burst交易中,当然与单次读写交易也不矛盾)。
      至于FRAME#什么时候可以驱动,一个主设备发起一次交易,它首先要申请总线,即置REQ#信号有效,中断控制器会根据一定的算法,选择一个主设备并允许它使用总线,即置相应的GNT#信号有效,主设备会去检测自己的GNT#信号,如果有效就获得了总线控制权,但这时候还不能立即驱动FRAME#到总线上,因为有可能已经获得了总线控制权,但其他设备还未释放总线,因此判断自己能不能驱动总线的条件是GNT#有效,FRMAE#以及IRDY#均无效。

      不知道讲的够不够清楚,如有不当,还请指正,本人也正在学习,:-),共同进步。另外发现这个论坛的管理员就没出来过回答问题,真是气愤。不知道管理员整天在干啥。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呢……

网友(2012-07-11):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设备获取总线控制权后,会往总线上发frame、irdy。此时,仲裁器赋给该设备的GNT信号何时才拉高变无效呢。

网友:
仲裁器赋给该设备的GNT信号何时才拉高变无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