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拉扎维书上的问题

楼主(2008-05-28):
关于P75公式3.129的推导。图片是我的推导过程以及得出的表达式,这与书上的表达式不一样。我想请教各位大虾我的推导过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谢谢!!

网友:
恩,你是对的,书上错了

网友:
你再算算,可能有些马虎吧。

网友:
你的小信号模型中是不是一端接错了,该接ΔV的地方画成了接地?

网友:
这不是一样吗???你的变一下形不就一样了嘛

网友:
一样的啊

你看一下书上54页公式3.59 ,3.60

网友:
你的那个1/GM电阻错误 那个是一个电流源
是从@V到VP的 不能看成是1/GM的电阻
所以书上是对的 你推导错误

网友(2008-07-23):
razavi书上有很多公式含糊不清,
要特别注意其公式成立的条件!
忽视不同的二级效应会有不同的等效电路。

网友:
我想是你错了,我看的时候,没有发现书上有什么不对的。书在单位呢。你再仔细看下吧。

网友:
和书上一样啊!交换律加结合律,哈哈
<<<<<<<<<<<<这里也有人骗人啊,还说书上错了!>>>>>>>>>>>

网友:
呵呵,LZ太不仔细了,分母重新结合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其实我发现 负反馈共源/共栅/共源共栅 这三种电路的输出阻抗 基本类似,就如同本例中分母,大家有何看法呢

网友(2008-08-27):
不太懂 初学

网友:
英文版的有很多应刷错误

网友:
你看仔细了,一样的,

网友:
分母展开看看,那不是一样的嘛

网友:
化简一下
一样

网友:
其实就是一样的,数学问题...

网友:
一样啊   我说   dou dui

网友:
错也很正常呀,不要大惊小怪的哦,有很多书买回来一看翻译的一塌糊涂的。

网友(2009-03-26):
哥们。是一样的啊
变换一下就可以啊

网友:
从@V到VP的 不能看成是1/GM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