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压低功耗放大器的设计

楼主(2008-05-28):
坛里各位高手,你们好!!小弟在这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本人想做一个课题——低压低功耗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设计。最近查了些放大器方面的资料,初步确定使用三级结构。输入级采用Rail-to-Rail输入级,放大级采用folded cascode放大器,输出级采用AB class推挽输出。我不是很确定这个结构是否合理,大家能给我一些建议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关键是怎么实习实现低功耗呢?
三级结构阿

网友:
能把设计要求说的更详细一点吗?你采样的结构不是仅仅依靠低压低功耗就可以确定的

网友:
如果不需要太大的gain應該不用做三級的吧

楼主:
问题是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构才可以做到低压低功耗,所以在这里向大家请教咯!
大家能给我些建议吗?低压低功耗运放一般都有哪些结构可以做到呢?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没有任何的目标。
最低功耗的最低电压的就是一个diff pair + current mirror 做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