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A编写的程序,在什么硬件上实现?

楼主(2008-05-28):
用CADENCE仿真通过了,可不知怎么用硬件实现。用FPGA吗?好像不行

网友:
hspice上可以模擬. 實現的話好像沒看過?

网友:
只能仿真,不能综合。

楼主:
那设计出来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veriloga的功能主要是功能仿真,是验证系统结构的正确性以及确定一些电路的重要参数,
主要是模拟电路中用,与数字电路的verilog-d以及VHDL不一样的

网友:
Normally at different abstration level, so no implementation details.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答!

是不是用verilog-a仿真后,有利于CADENCE下的版图设计?

楼主:
Normally at different abstration level, so no implementation details

什么意思,英语不好啊!

网友:
这个和版图也没什么关系
这个只是用来仿真的
把一些子模块抽象成一个黑盒子系统 可以提高仿真速度而已
没法硬件实现

网友A:
大致来说,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你在设计一个较大的电路(比如说ΣΔ ADC),要用到一些较小的模拟模块(比如运放或OTA),你可以选根据整体需要确定这些模块电路的性能指标,再用veriloga写出它们的模型,放到整体电路中来仿真。如果仿真中发现你开始定的指标不够,你只要改veriloga就可以了。仿真OK后,再根据指标去设计模拟电路的原理图──这其实是综合,不过计算机无法帮你完成这个综合过程,只能自己完成。
另一个作用是,你已经设计出了某个电路(比如运放),别人(或者还包含你自己)会用到这个电路来构建更大的电路,那么你可以把已经做好的这个电路根据其功能和性能建立一个veriloga模型,把veriloga模型给别人用,既提高了仿真速度,又隐藏了内部细节。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大虾的回复指导!!

楼主:
我看到过一篇英文文章,用VERILOG-A设计了一个全数字锁相环(在CADENCE环境下),既然VERILOG-A是描述模拟电路的语言,那他是怎么实现的把模拟的变成数字的呢?????而且还是全数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来说,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你在设计一个较大的电路(比如说ΣΔ ADC),要用到一些较小的模拟模块(比如运放或OTA),你可以选根据整体需要确定这些模块电路的性能指标,再用veriloga写出它们的模型,放到整体电 ...

强人就一个字——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过一篇英文文章,用VERILOG-A设计了一个全数字锁相环(在CADENCE环境下),既然VERILOG-A是描述模拟电路的语言,那他是怎么实现的把模拟的变成数字的呢?????而且还是全数字的?

其实数字电路也可以当作模拟电路来考虑的。当你只关心信号的离散状态(高低电平)时,它是数字电路。当你关心信号的方方面面,什么时刻电压值是多少,等等,则可以说它是模拟的。
虽然说veriloga是用来描述模拟电路行为的,它完全可以用来描述数字电路的行为。只是数字电路有专门的verilog、VHDL等,一般情况下没必须用veriloga来描述,而且如果由verilog改为veriloga,会失去了可综合的特性。
一个D触发器,你可以用verilog来描述,也可以用veriloga来描述,但是如果你在SAR ADC中用到这个D触发器,如果用它的verilog模型,你必须用混合信号仿真工具来仿真这个ADC,如果用D触发器的veriloga模型,则仍然可以用模拟电路的仿真工具来仿真这个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数字电路也可以当作模拟电路来考虑的。当你只关心信号的离散状态(高低电平)时,它是数字电路。当你关心信号的方方面面,什么时刻电压值是多少,等等,则可以说它是模拟的。
虽然说veriloga是用来描述模拟电 ...

强人啊
谢谢!

网友:
主要是系统级的仿真,要是能编译;analog要全失业了

网友:
学习!
还是想问一下,对于模拟设计的人来说是不是都得对Veriloga很熟悉?

网友:
看完大家的讨论后对veriloga有的学习的冲动了,呵呵!

网友:
请问楼主,在仿真时,怎样调用verilog-A模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答!

是不是用verilog-a仿真后,有利于CADENCE下的版图设计?

这两者之间没啥关系

网友: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e system design and also the circuit desig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master Verilog A

VErilog A will help you short the design loop and also the speed up the fullchip verification.

网友(2010-05-08):
不能实现

网友:
JUST FOR BEHAVIOR SIMULATION.

网友:
就是模拟电路的行为级仿真了
只是子电路抽象化了

网友(2011-08-26):
很牛啊 ,佩服

网友(2012-07-30):
大侠们,讲的太好了,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下吗?呵呵...

网友(2014-09-29):
太感谢楼上诸位大牛了

感动得要哭了

网友(2015-03-12):
请问verilog-a你是在什么软件上实现的?谢谢!

网友(2017-03-29):
回复 网友B:

   我也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