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TA-C (gm-c) filter的问题

楼主(2008-05-28):
大家好 我想请问大家 OTA-C filter里面的OTA, 设计的时候 必须要保证phase margin是90°吗???

还有 可以推荐一本介绍OTA-C filter 设计的书吗? 我遇到难题啦!!! 就是怎末设计OTA-C filter

谢谢大家!

网友(2009-10-23):
我也在研究这种滤波器中,相位不一定有这种要求把,具体这方面的教材好像很少,我一般看一些外国文献

网友:
我看不懂英文  所以什么都不研究

网友:
At least 45-90 degree. Unless you want your OTA to oscillate.

网友:
楼上的正解 不是需要90的

网友(2010-01-25):
只要让OTA稳定就行,保证余量,可以做70度以上

网友:
OTA-C filter俺做过,你要是想做个相位裕度不是约为90的好像还真不容易啊。参考资料英文的可以看一下1V CMOS Gm-C Filters这本书,中文的你可以搜下国内的博士论文,我发过一篇复旦的博士论文。而其这个OTA-C filter校准很重要,不然这个滤波器误差是很大的,基本不能用。

网友(2010-08-11):
PM=50~60度的时候正好没有过冲,所以最坏情况分析的时候不要小于50度。如果你的电路设计得可靠性再高点,估计最坏情况也就60度,这样就好了。

网友(2012-03-07):
回复 网友A:
您不会是那个马德群前辈吧?

网友:
跨导PM越靠近90°才越能接近理想积分器的性能。

网友(2012-08-04):
filter tuning is a tough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