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how to design analog PAD

楼主(2008-05-28):
求教: how to design                analog PAD with large current 160mA?

Any examples?VDD, GROUND 和 SIGNAL PAD 的设计有何不同?

网友:
从鄙人解剖过的电路来看,没什么不同

网友:
brife schematic for analog I/O.

Attach files are brife schematic for analog I/O.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帮助

画版图时是用TSMC给的ESD MOSFET PCELL 吗? 有版图的例子吗?

再次感谢!!

网友:
大电流pad一般会和其他部分版图有较大间隔

如果可能,电源,地分开

管子一般较大,所以注意距离,保护环

以及管子的导通电阻等

网友:
请问你能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2008-07-28):
傻傻问一下:
我现在的问题是:核电压1.8v。外部电压3.3v。要怎么做。
是不是要做一个线形放大。?

网友:
请问不同功能的pad的esd是不是不同呢

网友:
""傻傻问一下:8 Q9 V$ G) ^" V2 V 我现在的问题是:核电压1.8v。外部电压3.3v。要怎么做。 ( J8 |/ l" q2 z( g5 ?, {是不是要做一个线形放大。?""

可不可以先做个 level shifter

网友:
有不同规格的PAD,对应ESD电压可以3000~6000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