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hspice输出curve波形上添加名字

楼主(2008-05-29):
如题,  如何在hspice输出curve波形上添加名字。我列取了两个输出波形,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
图片没有传上去。

楼主:
不好意思阿,怎么图片不显示啊 !希望版主给删掉。

网友:
因为图片是算成附件的,所以要看这个附件(图片)是需要金币的,呵呵
还是转发连接吧,
那样可以看到图片呵呵

网友(2010-12-26):
我是来回帖的

网友:
呃,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哦,我们一般是用波形查看器上带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用cosmoscope

网友:
6搂正解,一般都用cscope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