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频率与芯片测试频率相差很大

楼主(2008-05-29):
综合频率100多M
流片的芯片测试频率最高能到50M
请问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流片出来的芯片实际测试只能到50M,达不到预定的频率100M吗?
那只能说明在PR的时候timing没有修好,约束加100M(当然还需要留一些余量),做好clock tree,然后看pr报告,和sta分析报告,
对于没有met的path要重点修正以达到设计要求.所有的timing path都修干净了再去流片,生产出来就能满足要求.
当然,如果综合的时候都达不到100M(留一些余量,比如110M),那么就需要修改设计了.

网友:
可能是后端没有做好的 原因吧,时序没做好,所以频率没有综合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