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做pcb布线时 两层板,把芯片滤波电容放在芯片背面正下方,怎么才能不冲突

楼主(2008-05-29):
把芯片滤波电容放在芯片背面正下方,怎么才能不冲突

网友:
你指什么冲突?

网友:
看不明白

是布线冲突?

网友:
你的冲突指什么?你可以直接放在下方,只要你的走线可以达到。

网友:
怎么会冲突呢,只要设置一下元件所在的层就行啦

网友(2008-07-25):
如果那样两面贴片好了

网友:
滤波电容最好在和芯片在同一层,而且要尽可能的靠近输入端

网友:
LZ请讲清楚点,什么是冲突啊?

网友:
说错了,是什么冲突啊?

网友(2008-12-24):
不知是什么冲突